GATEWAY Z07 待机电流6mA无开机

楼主(2015-09-23):
我有台GATEWAY Z07 待机电流6mA无开机,+5VPCU,+3VPCU电压都正常,不知道如何找问题点,请各位高手建议,谢谢

网友A:
GATEWAY A07,电流到0.4左右掉电,各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如何找问题点,请各位高手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TEWAY A07,电流到0.4左右掉电,各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如何找问题点,请各位高手建议,谢谢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各位师傅,你们,这台笔记本是我同事的确良我略懂些电路知识,所以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刚拿到时,发现没有+NB_CORE 电压,更换OZ8116LN后,电压有1.03V了,但还是不能启到,电流上到400mA就掉电.职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查待机条件? 能说具体说吗?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掉电,肯定缺电压拉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查吧

网友:
各位师姐,师兄,经过仔细检查,发现 +15V才有8.2V左右,正常吗?

网友:
各位高手,我更换RT8206B后,现在+15V才有11V左右,了,还不能启动,电流上到400mA就掉电,,不知道如何找问题点,请各位高手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