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液晶显示器 灯管作背光的和LED作背光的 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呀?

楼主(2015-09-23):
液晶显示器 灯管作背光的和LED作背光的 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只是一种趋势

网友:
用材不同、升压不同。

网友:
我觉得一个是交流,一个是直流

网友:
首先两个所需要的电压就不一样了·····LED做到节能只需要 35V就可以点亮了。而LCD得需要1000+V才可以点亮。2是发热量这里肯定比LCD低的···· 3 亮度那肯定是不能和LED相比的。

网友:
结构上不同嘛:一、一个气体光源另一个是固体光源。二、一个是高压有1000多另一个是低压只有几十多。

网友:
都差不多,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这是我改HP 2309P显示器的,LED灯条的发光效果真的很好!

网友:
led时间用的比较长!

网友:
结构一样的,只是供电不一样,寿命也不一样

网友(2015-11-03):
感觉LED的更耐用

网友:
原理都一样,没什么区别

网友:
led 省电 亮度高很多   这几是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改HP 2309P显示器的,LED灯条的发光效果真的很好!

求再发荧光灯条,发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