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开机掉电维修,挫折多多啊

楼主(2015-09-23):
通电开机,触发掉电,经检测有电,开机电流到0.02A时掉电,一有时到0.6A时掉电,拆机,发现主板版号为DAOSW9MB6EO,经过测试,掉电太快,很多时候都测不到哪个供电到底有没有,奶奶的,放一天再说,头大了,第二天来了继续艰难的维修,经查发现+15VALW信号电压偏低,由此可以确认是PR171引起的故障。于是找到PR171、PR145直接飞线然后再通电试机,屏幕显示正常,故障排除,这是该机的一个通病,是PR171损坏引起的故障。本来拍了一张高清晰图片,相机被拿走了,只有这些文字了,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听高手说可以屏蔽一个PWEROK信号可以不掉电!不知道那么高手能解释下........有俩台机器在EC这边我把角给翘起来了!!但是还是掉电

网友:
那么简明呀

网友:
顺带给大家图纸上传一下,需要的话不用再找,可以节约维修时间

海尔T621DA0QL6MB8F0

网友:
这样维修起来少走弯路

网友:
我的这个是测量PR171,一端电压只有几V,测量和+15ALW不通,直接飞线搞定的

网友:
微为了方便简单 用VIN带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高手说可以屏蔽一个PWEROK信号可以不掉电!不知道那么高手能解释下........有俩台机器在EC这边我把角给翘 ...

广大一般PG不出来会瞬间掉电,还有些思路你可以参考下,+5VPCU,+3VCPU,转换电压不出来或者转换不完成,也会瞬间掉电,我修过好几台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大一般PG不出来会瞬间掉电,还有些思路你可以参考下,+5VPCU,+3VCPU,转换电压不出来或者转换不完成, ...

之前我听高手说可以屏蔽一个PEWROK信号  可以不让电流掉下来! 这样可以一个一个测! 不知道怎么个屏蔽法!之前月饼也提到过!但是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网友:
切断PG可以的,不过是因为某个PG不出来导致瞬掉,你可以挨个切断PG,或者切断总PG试试,一般和EC,或者经过门电路组成

网友C:
修机真麻利!!吃票子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真麻利!!吃票子比较快!!

两天了,票子到手了就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