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51g要重启几次才显示

楼主(2015-09-23):
换了显卡,以为好了,结果每次开机都要掉电重启两三次才显示,之后就正常使用了,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上 说了 就是BIOS 坏了  你刷个试试呗

网友:
BIOS电池没电  或者BIOS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下,有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