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主板

楼主(2015-09-23):
onda主板型号是g43c+跑98在到e1就不跑码了,刷个BIOS都不行,吹过桥都不行,最后居然压一下CPU座过了一个代码,2F,请问是不是CPU座有问题啊,,指点指点

网友:
你加焊一下CPU座或先取下CPU 看一下触点针。这是很简单的方法试一下。再不行换一U试。

网友:
我换了很多u了,都是不行,

网友:
换过U都不行,那应该是CPU座虚焊了。加焊座子试一下。

网友:
好吧,现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