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这是个什么鬼。f20-100gcp

楼主(2015-09-23):
这是个什么鬼。f20-100gcp应该是BIOS。但是查不到。

网友:
这还用查啊,

网友:
也没有注意过 什么东西

网友:
妈的,我有个PHILIPS一体机还在这样的bios,估计只有换个芯片刷了

网友:
在什么位置的,多少脚

网友:
这是清除BIOS程序的芯片 你不会是把这拆下来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