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 没有集显供电,求帮助!

楼主(2015-09-23):
一台联想E530的机子。 版号QILE2 LA-8133P。待机0.01,开机电流上到0.34,然后掉电到0.02,然后又自动上电到0.93左右的电流。其他供电都有了,就只有集显供电PL1004没有电压。

CPU供电芯片NCP6132A上的VR_ON,EN都有电压,CPU供电也有1.12V。就是不出集显供电。请大家看看吧。

网友:
这个电压要过内存才出来的 不要盲目的修。 首先看看跑过了内存没有。

网友A:
刷刷bios看看。。。内存    桥 问题

网友:
BIOS也会哦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了

网友:
那应该 是那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
先看看跑码了没,看看内存复位有电压没有

网友:
先看过内存没有,过了内存才出来的

网友B:
是不是过内存,怎么判断呢?一直没搞懂什么是过内存。就是测量内存的几个条件吗?

网友:
电流这么低,按时序一步一步的查,有图纸吗?集显供电要所有的供电都开启了,CPU供电出来了,跑码了才会出集显供电,电流这么低CPU都还没有正常工作,重点查桥,看下桥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过内存,怎么判断呢?一直没搞懂什么是过内存。就是测量内存的几个条件吗?

重点是看内存排阻   看有没有波,, 高位排阻,
新手的说,就全部测完排阻这样比较准确,因为有些排阻是过内存前就有波了

网友:
跑码过内存之后才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要过内存才会有集显供电出来

网友:
集显供电要跑马才会有啦

网友:
集显供电是要过内存才会出电压的,在0.93电流位置停留多久才掉电?还可以看看一些数据总线或看桥BIOS的波形是否有跳变,说明CPU工作,再跳变就是过内存了,能否过内存最好是抓内存上的数据总线的波形,我个人觉得。这问题还是哪个供电不足,保护,可以示波器做波形分析,看看哪个电压先掉的,就修哪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bios看看。。。内存    桥 问题

好歹也在【迅维】呆过。用理论说话哦

网友:
你修好没有,我也遇到个这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还没搞好,刷了好多BIOS都没好。

网友:
遇到个同样问题 Lenovo E530, 同时刷U5 U6搞定。

网友:
你刷个BIOS看看。还有打一下LPC帧周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