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一体机三无维修,主板板号:DA0QUAPI6D VER:

楼主(2015-09-23):
联想C320一体机三无维修,主板板号:DA0QUAPI6D VER:
       前天接到同行送过来的一台机子,接到这机子时,开机电源灯亮,硬盘灯没有任何的反应,背光没有,用电筒照液晶面板就连LENOVO的标志都没有显示,心里一阵窃喜,这么简单的事,应该就是背光电路不触发所照成的,马上开机,拆下硬盘,换过内存,怎么开机都点不亮,怀疑是电源适配器的过载??用数显电源看电流一直停留在1.45A,电源适配器没有问题,拆机测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其中测量到了背光供电的电感PL12时,测量电解电容PC117的正极,发现电压为0V,不应该是0V的电压的,因为此电压是供给VGA_CORE的,打开联想的C320图纸,经过查图纸看到正常的电压应该是1V, 心想,问题找到了,再看图纸,这个1V的电压是由PU9(RT8208AGQW)的第8脚和第12脚通过开关信号去驱动场效应管PQ26 \PQ27提供的,测量上端管PQ26的G极电压正常,那么就是效应管PQ26 \PQ27不工作造成的了,测量场效应管PQ26 \PQ27的栅极电压都为0伏,再测量PU9(RT8208AGQW)的VDDP供电电压脚(第9脚)  ,万用表显示为0伏,原来是PU9(RT8208AGQW)不工作,PU9(RT8208AGQW)第9脚这个电压是由5V_S3供电。
PU9(RT8208AGQW)的第9脚VDDP电压为PQ51(SI4128DY)的5V_AUX转换而来,测量场效应管PQ51(SI4128DY)的第4脚(G极)无电压(当输入信号S3_OND为高电平时PQ51(SI4128DY)导通),测量5V_AUX电压正常。

S3_OND电压是由EC ITE8519 的第93脚开机后发出一个S3_ON高电平信号经PQ73和PQ42控制输出 S3_OND高电平 ,15V_AUX电压正常。
问题终于找到:S3_ON有高电平之后,PQ42的C极已经拉低PQ73的删极电压(那样PQ73应该是工作在了关闭的状态),但S3_OND还是输出低电平,测量场管PQ73的D、S脚处于导通状态,更换掉PQ73,   上电开机成功点亮。

网友:
不错  思路很好!  这个机型  类似的情况修到过!

网友:
LZ应该吧图纸也一起分享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参照了~

网友:
直接把PQ73拆了也行吧

网友:
这个坑爹机型SATA接口下面腐蚀不跑码

网友:
看懂了,楼主思路很清晰,动作果断。 恭喜钱到手了,大家经验也到手了 哈哈

网友:
是广达的,唉,我以为楼主会用飞线呢。呵呵

网友:
不错……一体机修的少。今天来了一台。CPU集成在板子上的。不显示直接加焊搞定了

网友:
不错  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求图纸,遇到一模一样的机子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x
   小弟甘拜下风

网友:
分析的很好,PQ73损坏导致不开启PU9的供电。

网友:
有图纸 有BIOS   三无是什么 意思i

网友:
有图纸下次遇到可以看看了

网友:
LZ的图纸哪里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

网友:
遇到的问题不太一样,可以借鉴参考

网友:
你不是三无维修吗,怎么还有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