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piron one 2020

楼主(2015-09-23):
今天修了 个 dell的一体机器 inspiron one 2020 短路,拆机就开始烧 5秒烧出坏件,更换 ok
DELL

网友(2015-11-10):
这也太简单了吧,烧了什么零件也没说

网友(2016-04-24):
你这样搞得我一头雾水。什么坏了也没说,

网友(2016-08-10):
你说的神马

网友:
你这是换的什么元器件,看得我一头雾水,起码说明白一点啊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一台 上电掉电 上到 0.13就掉了

网友(2016-10-06):
哈哈 大短路 烧鸡就是爽 应该是个小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