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上电跑码后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5-09-23):
              故障:冷机上电(刚拿过来第一次触发),可以跑马并且可以进BIOS。过一会就掉电,在点触发 跑马掉电,在点出触发,可以看到码表跑动马上掉电。放置一段时间,首次触发亮机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到这里应该怀疑温控)。
              维修:(测量各供电正常 )
   内存: 主供电1.56V spd 3.34V 系统管理总线 120脚 3.3几V  119 3.3几V
   桥供电:1.05V  1.8V
   cpu供电:1.12V    集显供电1.12V(跑马过D5 D4后)
   进南桥的PG:P-VRAMPGD 3.3V  POWOK 也是3.3V
   BIOS 刷过好几个,故障依旧。
   拆掉网卡,声卡(这板子没有并口芯片)故障也是依旧。
   单桥的上BGA加焊,可以亮机 进系统 估计0.5-1个小时就灭了。人出去没注意看。回来就灭了。故障依旧。
   没有维修思路了。

刚入维修行不知道这个信号有什么作用求解释!
加焊后,开机半天没问题,第二天也开了一个上午ok。电话通知同行来取已经稳定。
新人没分求++++++++++++++++++

网友:
应该是接5V 的那颗15K 0402 电阻坏,也可以直接将N-MOS 拆掉

网友A:
接5V 分压电阻应该在4V 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5V 分压电阻应该在4V 左右

电压在4.5V左右,返修概率大不大。

网友A:
说错了是接5V 旁边的那颗电阻,接5V 的不是15K ,接地的那颗电阻才是15K ,这种类型的电阻通病是用一用会变异,一般阻抗变小,用风枪加热后立即正常,冷却后就又会出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接5V 旁边的那颗电阻,接5V 的不是15K ,接地的那颗电阻才是15K ,这种类型的电阻通病是用一用会变 ...

下次返修同一故障直接换掉此电阻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A:
这类故障是随机掉电没有规律的那种,一般开机是跑码的或是直接开机掉电,但是不自动上电,因为对于南桥来说这个是温度保护,不会自动开机,能够手动触发开机,断电时间没有规律的故障可以参考量测这个点,电压应该是5/(2.2+15)*15 ,具体自己算一下!应该很精准,如果电压有偏低一点的,建议直接更换15K ,这个电阻一般会变小,所以分压值变小了可能电阻变异的可能性非常之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故障是随机掉电没有规律的那种,一般开机是跑码的或是直接开机掉电,但是不自动上电,因为对于南桥来说 ...

学习了。。。算出来分压出来应是4.36V

网友:
楼主,技术真厉害,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换掉那个电阻就省了不少时间!

网友B:
南桥边上 472和822排阻 问题  换了 不行 就是 桥虚焊

网友:
4.5V应返修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边上 472和822排阻 问题  换了 不行 就是 桥虚焊

822排阻换过 忘记写上去  桥上过BGA加焊。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修过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边上 472和822排阻 问题  换了 不行 就是 桥虚焊

   妳说的是g41 p45  的asus   吧!

网友:
外观检查真的很重要

网友:
什么都别说了 5分给你楼主

网友:
猜想是温控,不过这种故障,修不出来也没有什么可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