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1R3一体机 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5-09-23):
  不管是进系统还是进BIOS  过几分钟就会自动关机  CPU温度都不高

拆板测试  发现手只要碰到两个MOS管PQ49和PQ53就会自动关机
用万用表测G极电压测不到  表笔一碰G极就会自动关机
换掉管子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跑电路还是一样  表笔一碰SUSON_ON15V就自动关机这是漏电吗 ?

网友:
进来看看,是不是没扣好

网友:
那应该 是那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二极转换电压不稳引起的看一下是15线路问题还是MOS本身的问题,不上电打一下值就知道了

网友:
查下这个电压是从哪里转换来的,是不是待机芯片直接升压来的,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A:
电压不稳定,是滤波电容,把那个小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15V电压的问题,你往前跑跑,把15V产生元件换了。

网友:
忘记了:是pc5电容,导致低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pr74变大,导致电压降低到可导通的临界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定,是滤波电容,把那个小电容换掉看看

小电容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15VPCU带载不足,换了PR74/PC55/PQ26试试,不行找15VPCU的产生电路。

网友:
这个跟bios有关系?

网友:
还没试呢....

网友:
测一下pr74电阻供电一头,看看会不会死掉电。如果会,则说明问题在15v 产生的地方。要不把pq26强行断开看看,如果测G极不掉电则说明出在左面这段电路

网友:
如果还会,则只要修图的右部分:那两个mos管会不会没焊好或者质量差,否则手碰应该不会掉电。因为手有温度,受温度影响一般是质量问题。如果你打开后,不要用手碰,用热风枪对它们吹一下看看,如果还会出现这类问题,我想应该要考试换mos管了。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 不过我那是花屏 不管用手还是绝缘的 只要碰到主板就花屏 不碰就是好的!也没解决..希望LZ 解决这问题后能说一下情况,我好看看我哪台还有没有希望

网友:
15V来自待机芯片,还有那个15V下面的电容,这两个你好好测!

网友:
我认为PC55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不知道15V正常不?

网友:
15V电压可能性大,负载能力不充足,也有可能是电压不够,用示波器比较关机之前是哪个电压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同样问题
你的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