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我这是那款机的风扇!!!!!!!!!!!!!

楼主(2015-09-23):
因为客人拿过来是掉电 要换散热器 机子没有型号 应该是工厂内部用的 某宝上面问过的发图片过去问过 全不一样 。给图 求答案
掉电

网友:
标题写错了 是那款机的散热器 谢谢 知道的请告诉下 谢谢了

网友:
另外补充:次机是IBM 机子写的型号是XXXXX 不是E46系列的 对比了 散热器 不一样

网友:
zhao mou bao neng bangzhu ni

网友:
连万能的X宝也解决不了,那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联想某款测试机?

网友:
万能的X宝也解决不了,那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自己改个

网友:
应该是测试机 我问了好多家的没散热器买

网友:
老爷机直接换新的

网友:
跟E40集成的有点像

网友:
单凭这个真不好猜!

网友:
宝上直接搜IBM的散热器,麻烦的,一个一个翻

网友:
看不出来哦 好像长得都差不多 却又不一样

网友:
某宝上面买IBM 散热器的全问了 无答案

网友:
改个吧,估计不好找啊

网友:
测试机,不好找

网友:
这就是联想E40的英特尔集显散热组件

网友:
e40的导管

网友:
E40?完全不一样 。。。。。。。。。。。

网友:
主板有无版号,请把整机拍照片来看下,特别是D壳下面看下就知道

网友:
跟E40集显的铜管相似,但转弯的幅度不一样,你这个是不是被搞变形了呢,看风扇比较像的

网友A:
联想E40的英特尔集显散热

网友A:
不晓得,帮顶下。

网友:
某宝直接上传图片找啊

网友:
有点像E40的散热器

网友:
像E40的风扇

网友:
要是只是风扇坏了,可以用E40拆解互换的。

网友:
联想 THINKPAD E40系列散热器, 如果有差别自己稍微改一下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