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T2013SWA电源板芯片型号

楼主(2015-09-23):
一台联想LT2013SWA电源板电源IC炸飞了不知是啥型号  属七脚  师傅们有谁知道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
是7556吧   之前修了个类似的是

网友A:
TOP258 MOS管电源芯片集成的 这个芯片炸飞 一定要查看外围电路的贴片 稳压管要查。修不好  直接改电源模块 我改过一次。

网友B:
换块代用电源板吧,换上估计供电不足

网友:
直接换通用版吧也不贵

网友:
放屁...纯属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258 MOS管电源芯片集成的 这个芯片炸飞 一定要查看外围电路的贴片 稳压管要查。修不好  直接改电源模块  ...

放屁...纯属误导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块代用电源板吧,换上估计供电不足

要换的话 还要在论坛发求助贴吗? 虾扯蛋

网友:
傻蛋 论坛上有你们这些虾扯蛋的人估计有多少新手死在你们手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换的话 还要在论坛发求助贴吗? 虾扯蛋

正是,都成板卡级维修了,还来上论坛干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是,都成板卡级维修了,还来上论坛干嘛

麻痹了...你这话深层含义

网友:
有通用的电源模块,带5根线的那种,可以替换,我已用过好几个,修各种开关电源

网友:
其实我觉得,这样单看正面的能说出型号的要不就是刚刚接触过这块有印象,或者以前有记下来再笔记本了。。。楼主你应该把板子背面也发有张图片,这样可以看他每个引脚电路怎么走的高手一看就可以猜出来了。。

网友:
就你这个性格  你适合当维修 回去洗洗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麻痹了...你这话深层含义

说的就是你  都是板级维修 还来论坛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就是你  都是板级维修 还来论坛干嘛?

不服过来艹

网友:
到底最后是怎么解决?

网友:
上来吵架还是维修呢?你说炸飞了。我没有看到那个7脚芯片炸飞了。右边看到一个7脚的集成电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如果真的炸了。要检测该芯片的外围电路。Vin。反馈。等等

网友:
是top258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