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57H-AD V:1.0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5-09-23):
修到一台ACER 小主机的主板,顾客拿过来  不开机,按开关键无反应,单独电源不接主板,电源正常,插上3,5,12V,不插CPU供电,电源也正常,一插CPU供电,电源不正常,测量CPU12V对地短路,把所有管子换了,一样故障,于是把所有管子和管理芯片都换了,插上供电,风扇转一下,停一下,转一下,停一下,CPU1点多伏的供电还是未出来,求指点,,,

网友:
关键是你换了场管后12V还短吗?还是不短

网友:
还有是短路,小贴片电容也不要放过。

网友:
元件要一个个拆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是缺电压  不是短路

网友:
你还要在测试一下,有没有短路了。
1伏点没出来,那么上管工作是不是正常,G  D  S  的电压,下管的也测一下。看那个电压不对就查那个。
最后,上管边的贴片电容也有短路导致这种状况的,我遇到过,拆掉就好。

网友:
转一下停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