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进水机 换了EC和桥后 可以亮机

楼主(2015-09-23):
联想G470  进水机   换了EC和桥后 可以亮机   但是上电会自动触发  关机后还是会自动触发 EC 和桥的BIOS都刷过了    求解决

补充内容 (2015-12-14 09:28):
EC的118脚短线  在EC的焊盘下面短线的  导致的

网友A:
把EC到PCH的PBTN_OUT#线路断开试试,分清是桥还是EC造成。

网友B:
开关电压有可能,考虑是进水机这种情况BIOS问题很大啊。

网友C:
楼主可以换个网卡试试,好了记得给我加分

网友D:
楼主不接开关试试

网友E:
查条件呀,SLP3 SLP4  EC  网卡,等的唤醒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换个网卡试试,好了记得给我加分

网卡 拆了 还是  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条件呀,SLP3 SLP4  EC  网卡,等的唤醒信号!

查了 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接开关试试

不按开关  自动 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压有可能,考虑是进水机这种情况BIOS问题很大啊。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E:
那就怪了,你咱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怪了,你咱查的呀~

能查的 都查了   唯一不确定的是  开关脚  刚查适配器有3.3V待机   拔了适配器还是有3.3V 电压  过一段时间 或者放电 电压会消失  把 3V上拉 电阻去掉  只要插适配器后 再拔掉适配器  开关针就会有3,3V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EC到PCH的PBTN_OUT#线路断开试试,分清是桥还是EC造成。

全都断开了   还是会自动触发    拆掉桥的晶振 都会自动触发    唯一把EC的 BIOS拆掉 就不触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那就怪了,你咱查的呀~

长按电源按键可以开关不?或者说有关机的动作没有,是关了后,一松手就开机了,还是咋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断线,你得用放大镜,仔细的看看~

网友G:
如果开关有3.3V应该与开关无关,反之则是开关的问题,楼主测下EC118脚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开关有3.3V应该与开关无关,反之则是开关的问题,楼主测下EC118脚是多少?

118脚0V  连接一个MOS管  没装  查适配器 和触发后 都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按电源按键可以开关不?或者说有关机的动作没有,是关了后,一松手就开机了,还是咋的?

长按开关 可以关机  关机后  大概五秒左右 自动触发

网友H:
COMS电池没装吧  记得这机器不装小电池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COMS电池没装吧  记得这机器不装小电池自动开机

我把桥的32.768 晶振 拿掉 都可以触发

网友H:
拿掉 电流就不一样了吧 机器还能亮

网友I:
进水的机器,你要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进水的机器,你要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

看了 好多遍了

网友J:
自动触发应该还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拿掉 电流就不一样了吧 机器还能亮

这个 我没 注意  但是是可以自动触发    刚换了新COMS电池 还是 自动触发

网友:
那就是EC BIOS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动触发应该还是BIOS有问题

刷了 好多个了

网友:
EC  BIOS 我也刷过了   断开PBTN_OUT# 还是可以自动触发

网友A:
51_ON#线路有无断线?开机后强行关机时,5秒左右启动这时间内测桥的RI#和WAKE#信号和开关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_ON#线路有无断线?开机后强行关机时,5秒左右启动这时间内测桥的RI#和WAKE#信号和开关针电压。

51-ON 没有短线  强行关闭后 或开关针电压 按理说应该有13V的 但是只有3.3V    拔掉适配器 开关针还是有3.3V电压 多一会或放电 开关针电压就没了     拿掉桥的晶振 照样还是可以 触发 触发后可以亮机 一切正常

网友A:
插适配器,没测到十几V的电压,可以是自动触发了瞬间就过了。但拔掉适配器+3VALW不应该还有停留的现象。查一下为何不能及时关断这+3VALW,这就有可能是待机3/5的电路有问题造成吧。

网友H:
桥没有时钟 机器一切正常 ?那这就违背了原理了 没有时钟怎么能出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没有时钟 机器一切正常 ?那这就违背了原理了 没有时钟怎么能出发

拿掉确实可以触发 我估计桥上BGA的时候被真的干SB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插适配器,没测到十几V的电压,可以是自动触发了瞬间就过了。但拔掉适配器+3VALW不应该还有停留的现象。查 ...

查适配器只有3.3V   我把开关针和51 -0N链接的电路全部断开了 照样触发  拔掉适配器后还是有3.3V   更奇葩的是 拿掉   桥的晶振后还是可以触发  只有拿掉EC 的 bison芯片 就不触发了  我拿掉产生LID 的3.3V芯片 照样还是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查适配器只有3.3V   我把开关针和51 -0N链接的电路全部断开了 照样触发  拔掉适配器后还是有3.3V   更奇 ...

好奇葩的现象,别人修机器是不触发,你遇到的是怎样都是触发的。

网友:
楼主看看做桥的时候有没有动到旁边的小电阻啥的,再就考虑桥再回炉一下。大家都把基本问题都考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18脚0V  连接一个MOS管  没装  查适配器 和触发后 都是0V

测下那个上拉电阻上边的3.3有不?

网友K:
我有一台华硕也是不装32.768的晶振都会自动触发,你查查休眠信号是不是一直为唤醒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下那个上拉电阻上边的3.3有不?

you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有一台华硕也是不装32.768的晶振都会自动触发,你查查休眠信号是不是一直为唤醒状态

LID待机为3.3V  触发后应该为低 还是高

网友:
上次听别人说过   有些机器拿掉32.768确实可以触发

网友:
解决没有呀 到底是什么原因 把主板开关插排拆掉看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主板放到返修台上烘烤半个小时先    不行干桥

网友L:
把开关板拨掉,如果还能自动触发,查桥的RTC电路,很有可能是RTC电路漏电了,换小电池看看,然后把RTC电路的电容,接地电阻全都干掉,然后查WAKE#.RI#,PM_BATLOW#,PME#都要有高电平,并且不能跳变,我上次修了个ASUS的关机变重启,插电自动开机就是RTC电路电容漏电,量量是正常的,但是把电容拆掉就OK了,网卡,无线网卡WAKE#不正常也一定要注意

网友K:
引用 网友F:
LID待机为3.3V  触发后应该为低 还是高

为高是睡眠状态,为低是唤醒了

网友:
网卡 WAKE#是否为好电平,低电位会造成自动触发或者关不了机

网友:
奇葩呀,修好了一定记得分享呀

网友:
个人觉得 开关脚是个突破口

网友:
你要看看开机信号是不是一直给拉低,,或还要查查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断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M:
我以前也遇过     进水   自动上电  关不了

网友:
先烤下板,再查下开关脚是有漏电造成。

网友N:
我给你分离了一套官方的bios 刷刷看

网友:
桥的问题聚多 了  EC bios拿掉 不加是对的 说明EC 是好的它是被动的工作了 桥不听指挥就自己把电都开启了 EC是主管可遇到桥毕竟人家是老大 那就开机 吧  我想不通的是没有了实时时钟 它怎么能正常起来的 32.768的波桥怎么找到的呢 好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以前也遇过     进水   自动上电  关不了

我这个可以关机 但是 关机后  又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葩的现象,别人修机器是不触发,你遇到的是怎样都是触发的。

我估计桥上BGA的时候 真的被干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高是睡眠状态,为低是唤醒了

我把产生LID信号的  元件 铲掉 还是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给你分离了一套官方的bios 刷刷看

谢谢 版主  刷了 还是老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都断开了   还是会自动触发    拆掉桥的晶振 都会自动触发    唯一把EC的 BIOS拆掉 就不触发了

EC BIOS配置问题,多找几个ECbios刷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把开关板拨掉,如果还能自动触发,查桥的RTC电路,很有可能是RTC电路漏电了,换小电池看看,然后把RTC电路 ...

谢了 我查查 看

网友:
进水的机器,你应该先考虑电阻什么的腐蚀断线,变质什么的

网友:
看来大家很难帮助你了 这个故障不好解决呀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麻烦 换BIOS芯片 在刷几个EC 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 没办法 持续 拉低 SLP 5 信号???

网友O:
或者  SLP 3信号  自己开启   是为什么, 南桥  自己开启?

网友:
自动触发检查RTC电路!

网友P:
实在不行把桥取下来,跑一下桥下面的点吧

网友:
开关电压是否正常 EC到南桥的触发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还是桥问题。

网友:
外设都去了 声卡网卡等下下来看看

网友Q:
这个bios要合成才行的

网友R:
查ec是不是自动发出开启信号,bios是不是有问题刷的不对或要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R:
查ec是不是自动发出开启信号,bios是不是有问题刷的不对或要合成

合成的BIOS都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bios要合成才行的

合成的刷过 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实在不行把桥取下来,跑一下桥下面的点吧

去掉桥  照样触发

网友:
你不会是找淘宝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或者  SLP 3信号  自己开启   是为什么, 南桥  自己开启?

去掉 桥金正 都 触发 没i天理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换了 两个了

网友S:
你试试我给你这个BIOS这是我改写后的。 G470

网友R:
那会不会是ec或者开机键的问题

网友T:
呵呵,还是进水部分没有处理好吧!你不测点数据出来怎么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T:
呵呵,还是进水部分没有处理好吧!你不测点数据出来怎么帮你!

问题刚刚解决 晚点 发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会不会是ec或者开机键的问题

EC这块问题  晚点 发布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S:
你试试我给你这个BIOS这是我改写后的。

谢谢  问题 已解决 晚点 发布出来

网友:
EC问题 导致的   自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  问题 已解决 晚点 发布出来

解决了就好,HM6以上的换桥后必须要刷BIOS而且要用该写的

网友:
BIOS芯片旁边的小电容查一下

网友A:
请问老板你的G470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RTC电路问题 或者开关电压上拉电阻漏电隔断飞线试试

网友:
看是不是分组供电的开关ec一直在开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板你的G470最后是什么问题?

EC下面断线了  118脚  很小的一点   不很仔细看 看不出来   最后连上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开关坏了。

网友:
好像机器自动触发一次以后才会正常吧,电池要有电

网友:
个人觉得bios的问题大一下

网友:
把IO到桥的线搞了看看,分清问题在继续干

网友:
主板还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 开关电路的双二极管坏

网友:
进水机,就只故障多啊,看来桥下面没少进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下面断线了  118脚  很小的一点   不很仔细看 看不出来   最后连上就好了

恭喜楼主,EC下面断线怎么看出来的啊

网友:
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吗

网友:
原来是网卡唤醒断线了,其实这种自动重启,要是我的话会断开rsmrst#来判断,这是一个分界点,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南桥 条件 。。。。。。。。。。。。。。。。。。。。。。。。

网友:
呵呵总算搞好了呀 楼主

网友:
高人们,学经验

网友:
EC下面断线了  118脚,请问楼主118是什么信号脚啊?

网友:
估计板子有漏电,难搞了,你该动的几乎都动了@

网友:
检查一下外设

网友:
楼主 怎么搞好的

网友:
恭喜啦,看来自动触发的大多还是那三个东东问题多,确保三路控制信号能相通。

网友:
EC 118脚短线

网友:
电池 rtc电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问题比较怪,应该是进水漏电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就是关机变重启呗,查WAKE信号是否为低电平,以及铃声唤醒信号

网友U:
进水机什么奇怪问题都有,WAKE#这个信号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V:
应该还是EC的条件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V:
应该还是EC的条件不足

EC 118脚 短线了

网友(2015-11-03):
经过跟踪24天,站在一旁的小白偷偷学习了不少。。。。。。。。。

网友W:
EC 118脚 短线?  什么名词?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小问题特别多!太麻烦我直接让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神奇.....晶振拿了也可以啊.有没有拆错..

网友:
感觉还是像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W:
EC 118脚 短线?  什么名词?

网络唤醒 WAKE

网友F:
引用 网友U:
进水机什么奇怪问题都有,WAKE#这个信号还是比较好查的。

EC焊盘下面断线  WAKE外面测正常 但是EC没收到这个信号 导致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F:
EC焊盘下面断线  WAKE外面测正常 但是EC没收到这个信号 导致的

请问下,怎么发帖?我怎么突然找不到在哪里发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X:
请问下,怎么发帖?我怎么突然找不到在哪里发帖了?

网址拉倒最下面    有个发帖 看得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址拉倒最下面    有个发帖 看得见

哦 哦,发新贴,是吧,以前我记得是在最上面的,现在移到下面来了呀,我说这么找不到了呢,谢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分享下

网友:
EC的信号线有问题,查下上电请求

网友:
自动触发有时真的修到头痛,板层漏电造成的吧。

网友: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细心.

网友Y:
EC 118脚断线了。没收到唤醒信号。。。楼主说的。

网友:
这种的确不容易呀!

网友:
楼主这机器好了没有,我也有个联想G450关机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按开关  自动 触发

把开关排线不插

网友:
引用 网友Y:
EC 118脚断线了。没收到唤醒信号。。。楼主说的。

en .................................

网友Z:
这个怎么解决的呀,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怎么解决的呀,楼主

ec 118脚 短线啊  亲

网友:
网络唤醒  网卡芯片有个网络唤醒信号

网友:
这么奇怪吗?你改一下EC  BIOS试试。

网友:
换桥试一下  应该是开启型号问题

网友:
进水机 严重了   直接让客户换板   有时候修好了  后期小麻烦不断   还影响客户对你的信任度

网友:
看下开机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南桥边的问题,看看

网友:
帖子长知识,谢谢楼主分享结果

网友:
谁的回复是最佳答案。

网友:
你这bios刷过,什么条件都正常,看来只能像饼哥说的那样换人的换板

网友:
换主板阿 兄弟

网友:
进水的 都不好修啊

网友:
EC的bios也刷一下看看

网友:
学习了,真是奇吧门题

网友:
WOKE 这个信号。。。。

网友:
怎么好的  公布下

网友:
自动加电判断是EC还是桥引起的就知道了

网友(2015-12-03):
测下开关的电压

网友:
修好了,没分了

网友:
好了   EC118脚 EC下面断线了 外面测正常  但是EC却没收到此信号

网友:
以前有遇到类似的故障,没解决,叫客人将就着用,因为来的时候是不开机的

网友:
估计有断线吧

网友:
这机器进水的太多了,重点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还有就是小电阻啥的,进水的件最好都换了

网友AA:
解决了说下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解决了说下是什么问题呀

EC 118脚 断线  WAKE  网络唤醒 此电压应该为高   断线导致为底   一直反复重启

网友:
楼主真不赖,尤其是最后一段话说的特别好,努力提高自己

网友:
进水的还是要仔细检查有无断线啊

网友:
会不会是网卡坏了导致的 拆掉网卡试试

网友:
不是EC问题应该是别的事

网友:
电池查了没?

网友:
原本换的桥可能有问题

网友:
嗯,还是触发电路,EC和桥控制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AB:
换主板阿阿朋友
虎子的烦恼
聪明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换主板阿阿朋友
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