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不充电分析及维修

楼主(2015-09-23):
  苹果手机维修中,我经常遇到不充电的故障,算是通病了,下面以IPHONE4 为例,说一下自己维修方法和原理分析。

 首先我们要知道IPHONE4 的裸机工作电流以及充电电流,大概在100ma-200ma 之间,开机后加上充电电流应该在1000ma 左右,如果待修机插上USB 充电线后,电流和以上不符合,就可以判断为不充电故障了。导致不充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用山寨充电器,USB口静电等等。
维修这个故障先从J3 的接口开始,先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如上图所示,J3 是尾插到主板的链接口,尾插的USB_PWR 5V 由此进入主板,首先判断一下是不是尾插问题,这里可以直接测L3 L4 的电感,有5V 就表明尾插正常,5V 通过L3 L4 加到USB_PWR 保护隔离和反向电压保护电路:

 Q2 的第一只MOS,是个P 沟道MOS,那么他需要低电平才能导通,它的G 极通过R113 接地,很显然这就是一个负压保护电路,再看Q2 的第二只MOS 这里才是保护隔离MOS,同样也是一只P 沟道MOS,并且由Q3 控制其导通状态,Q3 的G 极是通往PMU 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电源,用做检测到异常后,切断USB_PWR。常Q3 的G 极是高电平,Q3 导通,拉Q2 第二只MOS G 极电位,Q2 导通,5V 正常通过保护隔离,到DZ5,R95,Q1所组成的过压保护电路,DZ5 是只5.6V 稳压二极管,具有反向漏电效应。

 假设我们USB_PWR5V 误插到12V 电源了,那么DZ5 反向漏电让Q1 这只NPN 型三极管导通,拉低5V 直接到地,于此同时R81 端的电,突变,再反馈给PMU 电源,PMU 迅速做出判断,拉低Q3 G 极电位,关闭保护隔离。由此隔断外界过压电源,从而实现保护隔离。原理分析清楚了,再来看不充电这个故障就好解决了,首先我们测L3 L4 有5V 排除尾插问题,有5V 我们就继续测DZ5 的负极,一般出故障时,这个点肯定就是没电压,或者电压低,这样就可以确定是保护电路自身问题了,前面说了,导致他自身损坏的原因有很多中,在手机维修业内,这部分损坏,都是直接短接保护电路,因为Q2 是玻璃BGA 封装的,焊起来又麻烦,又有风险。我们直接短路B1 B2 B3 三个PAD 点即可解决这个故障。

网友A:
不充电,应该是充电管烧了吧

网友:
  不懂手机 ,看你帖子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应该是充电管烧了吧

你说的第二只Q2充电管本身烧毁造成机器不充电也有可能,即本身DS之间阻值变为无穷大开路状态。

网友:
电路原理分析不错,R81电阻在这里应该起到第二只Q2 P沟道MOS管 输出端电压值检测和反馈作用。

网友(2015-10-30):
才看了就困了就看了记录反馈

网友:
才看的懂初略的电路图。。。。IC, MOS等工作原理完全看不懂。。。。 我处理的办法就是排除电池和尾插后,直接短接Q2无效就是干电源了,干完电源就不干了

网友(2019-03-28):
分析的很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