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线焊接

楼主(2015-09-23):
不小心将软排线扯断,只好焊接,费点时间。

另外,南京森维电脑维修修的华硕 F8S显卡,复发成了花屏或多画面,不知标签上是维修日期还是保修日期?反正我重植球维修费到手了。

网友:
      显卡那个等几个月又回来了,哈哈。我这边都是做的同行的多,都不敢不换新

网友:
这个焊接难度很高吧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
排线断了一般都是要换新的,楼主焊排线,成本又少出来了,厉害啊。

网友:
这都行  看来楼主的焊工很牛啊!

网友:
上次我焊了个笔记本平板二合一的屏线,那个苦啊,一根一根接,

网友:
这也能焊,NB

网友:
锻炼眼力呀

网友:
这样子焊上很容易又断吧。最好找个胶片用502贴上

网友:
焊排线成本是那么麻烦,买根新的又不贵啊,关键还费时间

网友:
头一次看到焊排线,见识了

网友:
焊接排线有难度,南京XXX维修也算给力,能用到半年算不错的了。

网友:
我焊过45根的,平板液晶屏,那是厂家出厂时有折过,后来客户拿来换触摸,然后就赖上我们了

网友:
涨知识了,这样也能焊,我也要加强焊接功夫!

网友:
用别的排线做一条也很简单。。。。

网友:
淘宝有专用的头头

网友:
大哥 ,你为何这么牛逼

网友:
焊排线那个是个细活,显卡那个能用5个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