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A690 诊断卡跑到D4就停了,还报警滴 ,滴, 反复 ...
联想 L-A690 诊断卡跑到D4就停了,还报警滴 ,滴, 反复这样

楼主(2015-09-23):
诊断卡跑到D4就停了,还报警滴 ,滴, 反复这样,内存条背面有短线,我飞线了,还是一样报警 跑D4,求解啊
飞线

网友:
难道是bios坏了?内存不良也会这样的,换了试过了吗

网友:
直接先换个电池看下

网友:
这种情况 无非就是 BIOS和系统总线 SPD 的比较多 不行就用打值卡 一个个的打值试试

网友:
LS说的很对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楼主是不是先换条好点的内存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