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一亮一灭 反复 如此

楼主(2015-09-23):
灯管  高压包 检测过了   都好的 ,,,,,这个和 屏电路有没有关系?

网友:
看看电源板,或者按键

网友:
看供电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
看看把屏线拔了还跳不跳嘛  图片也不上传个

网友:
屏也遇到过。

网友:
用通用主板接你的屏,疑问顿消。

网友A:
不插屏线 屏线供电 有 5V左右电压,,接上一会就没有了 ,,。。。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和 屏电路关系不大,,,,,,,

网友:
5V跳没得啊

网友:
不接屏线  有5伏屏供电,,接屏线  瞬间 就没有了

网友:
看一下供屏电是否短路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屏线 屏线供电 有 5V左右电压,,接上一会就没有了 ,,。。。

这时电源的其它电压怎么样呢?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和滤波电容有关系

网友B:
不接屏线,只接灯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屏线,只接灯管试试

只接灯管的话  ,有持续的背光  。说明 灯管和高压包没问题。。。在屏线接口不插驱动板上时 ,测的到 5伏的屏供电,一插上  ,这个5伏就 没有了

网友:
试试不插屏线,试试驱动板的MCU程序坏了

网友:
有没查驱动板的1117的芯片 这样问题基本是驱动板1117电压没稳定输出

网友:
有通用版吗,通用板点屏试一下,还是闪屏的话就是屏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板子还没到 ,等到了 试试看  ,屏供电  5V 跳变 ,,,,,

网友:
插屏5v就没了,后级短,查后级线路

网友:
把电容都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