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运行慢

楼主(2015-09-23):
今天接到一台 Dell 的笔记本 进系统很慢很慢 过logo也很慢 起初刷了个BIOS好了 以为bios问题 装起来试机 结果 一会就又不行了 测各电压都正常 也没有什么地方 发霉 腐蚀 这可怎么办啊 请各位大侠帮看看

网友A:
我的技嘉主板也是,后来发现一个内存曹有问题,发去保修了

网友:
有么有把外设排除了

网友:
这种东西只能花时间测试了

网友B:
检查下USB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bios问题不怕不怕啦……………………………………………………………………

网友:
把所有的外设都干掉,然后适配器最好用原装的试试,然后就是电源头,仔细看看有没有砸断掉,最后就是刷个BIOS,一定要原厂的BIOS

网友C:
进pe慢不慢  我之前自己的本装win10卡的要死   后来发现是系统问题 重装之后嗖嗖的

网友D:
换一个系统安装应该可以的,手上一台华硕笔记本试过装两个不同版本的WIN7系统,开机速度明显相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技嘉主板也是,后来发现一个内存曹有问题,发去保修了

我的是笔记本 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USB口有没有短路

u口 都是好的 我都侧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慢不慢  我之前自己的本装win10卡的要死   后来发现是系统问题 重装之后嗖嗖的

进pe 也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系统安装应该可以的,手上一台华硕笔记本试过装两个不同版本的WIN7系统,开机速度明显相差很多。

请看清楚 再回复 过logo都慢 还怎么会是系统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os有问题, 要用工厂的bios,或者找【迅维】报名用me合成bios

网友:
Dell好像好多都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必须刷经过合成后的BIOS才可以的,我可以给你合成的哦。不过给我点分就可以了

网友:
先软后硬,慢慢查吧

网友:
测下硬盘吧!

网友:
BIOS没有正常识别吧?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也可以找类似的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