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屏幕黑屏风扇正常

楼主(2015-09-23):
希望对联想比较了解的朋友提供一家建议。
1、更换过一款新主板,问题依旧
2、屏幕无显示,摄像头旁边的白颜色灯亮
3、散热风扇正常。
主要怀疑三个零件
CPU、电源供电板、显现平处想问题、

网友:
只要没有摔,主板都换了,那就只有CPU了

网友:
G480屏线容易坏。

网友:
那就看是不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什么问题就换主板?  拿去维修店吧。。。

网友:
平跟屏线有换过吗

网友:
主板外插试试。看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屏线,屏排除过没有

网友:
是做维修的么? 一来就换板,问题还没解决。也没有检查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