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 关于等离子电视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5-09-23):
朋友送来一台等离子电视型号 TCL PDP42U3H 屏是LG V6的,然后问题是开机自动关机红灯,同时能听到继电器的声音,过几秒至十几秒后开机然后再关这样循环,目前检查是自检屏能亮,但是只要一连接主板(应该是这么叫吧,就是有CPU那块板)就会出现这个现象,于是乎就这么换了块主板但是问题依旧,只不过用自制的电源在强制为主板供电时不像上一块那样主板本身会关闭(D22指示灯)是不是换这块主板还有问题?还是主板以外的东西有问题?
希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电源板上待机电源有问题,换电源IC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按键板的问题,按键漏电也会出现那样的问题,你开机以后把按键板拔了,看看还会不会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