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S 可调电源

楼主(2015-09-23):
买了个安泰信aps3005S 可调电源,用一会就知道保护,不输出电压,自己拆机看了一下。散热片很烫,风扇还没转,供电只有1点多。正常是多少?求解
电源

网友:
风扇正常是转的,风扇不转那指定会保护,,,。。

网友:
冷机正常的话就是过热保护,就是修好散热即可。

网友:
新的旧的 我有一台也是 用一下 没动的情况下 电压就变低了 等一会才能升高

网友:
这种故障电流表之前有两个都丢在那呢,看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