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31显示器出现黑线各位大神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0-06):
如图屏幕左侧有一条粗的黑线,拆机没有明显电容鼓包烧毁的迹象  是不是屏幕报废了
跪求大神回复

网友:
驱动板,屏线这类的代换过了?

网友:
这个种有点危险呀,可以代换一下屏线或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不用看了 就是屏坏了啊   将就着用咯!

网友:
屏幕报废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屏线坏,先换一下逻辑板

网友:
屏坏啦,换新的得了,没有修的意义

网友:
如果黑线固定不动,就是就是屏坏了啊 !

网友:
为什么还有人说驱动板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