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的维修经验打印复印都是一张黑纸没有文字

楼主(2015-09-23):
打印机打印复印都是一张黑纸,换过新鼓  激光器  ,无果,还是黑纸一张,没有办法了请教前辈们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A:
硒鼓的充电棍触点接触不良 (机器内部的那些弹片,和硒鼓有接触的)或者是电源板坏了  没出高压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硒鼓的充电棍触点接触不良 (机器内部的那些弹片,和硒鼓有接触的)或者是电源板坏了  没出高压静电

谢谢前辈指点迷津 我换块电源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