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笔记本u口都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5-09-23):
今天接了一台老笔记本。u口都不能用。拆机目测板子有些部分有进水锈蚀,但不影响使用。本子能开机。正常进系统使用。就是外接键盘啊。鼠标啊。无线网卡啊都不能用。接电裸板开机,测u口供电每个口都是0.3伏。正常是5伏的。没有电路图。没什么维修经验。不知道控制U口供电的小芯片引脚定义。也不知道供电从哪里来的。飞线接个5伏。开机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师。怎么办呢,如果你们碰到这个问题。还有一台式机也是。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间隔很短,一直反复。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导致u口数据传输出错呢。

网友:
可以量一下所有U口中间两个脚的对地阻值看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相差太大的,有可能桥就有问题了,

网友:
台式机的话可以换个PS的接口试试,还不行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测u口供电每个口都是0.3伏,前面一般有个管子控制的,最好查下图纸。

网友:
电容 或转换出问题了吧 按图纸测量一下

网友:
那个U口的   既然是USB的供电不正常就查下供电来源

USB 所涉及的不多  测下阻值 逐一分析下

网友:
USB都不能用,又是老机子,估计很有可能是桥,楼主确定供电都没有问题?插个鼠标看看灯亮不亮,如果亮了说明供电是OK的,那就要查下USB的两根信号

网友:
USB供电,多数是经过一个小8脚IC  或一个电感,,多见这两种 ,你反测一下就知道了
USB供电常见的方式     5V电感电→5V转5V MOS管→控制IC→USB口
USB供电不够,有时不能单飞线的,,有时可能是5V转5V MOS管这些地方有问题,这样的话你飞线,南桥USB模志工作条件还是不够的

网友:
打USB中间对地值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上述没问题的话 建议BIOS设置 有些是关了的

网友:
USB口供电低,强拉5V供电这样是不行的,没图纸的话就跑线查造成供电低的原因。

网友:
都不能用考虑南桥吧

网友:
过流保护了,,,查转换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