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待机时是否该有3V5V

楼主(2015-09-23):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判断笔记本主板待机时有3/5V ,还是按开关后后才出3/5V呢  大神总结一下吧

网友:
一般上电有的本就要有3V 触发后才有5V

网友:
只能看图纸,这个外观看不出。其实总结哪些笔记本型号待机有没有 3V 5V其实没多大意义。

网友:
看厂家设计方案   待机3v 5v 都出的以前老机器  先出3v的 开机后再出5v的  开机瞬间有3v5v的

网友:
插上充电器 瞬间有 3v5v的 不是开机瞬间有 口误了

网友:
这个要看图纸看3V 5V开启的控制方式,然后就是经验的积累,经常坏的,经常修的就那么些机器,修得多了自然就有印象了

网友:
待机时候该有3V 5V 具体还是要看设计 分析线路

修的多了 最后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A:
研究这个没必要,你按下开关必定有3\5V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这个没必要,你按下开关必定有3\5V就好了

真没必要么?

网友:
3、5V什么时候出  最准确是看图纸,,,,其次是看经验

网友:
一般看厂家设计方案,一般在图纸里可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