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机型:L32F19 机芯:MS19LR不定时开机有声无图--厂家技术简报

楼主(2015-09-23):
机型:L32F19 机芯:MS19LR
故障现象:不定时开机有声无图
分析与检修:此机芯板是服务商送修板,观察板子上主要部件都有补焊的痕迹。开机图声
正常,有时开机老化一天故障都不出现,有时开机“TCL”LOGO 出现几秒钟后有声无图像,
拿热风枪加热也无效果。老化待故障出现时U6、U7 输出3.3V 和1.8V 电压都正常,此时
背光亮,有声音。测量发现给屏供电的12V 没有。进一步测量发现给屏供电的Q6 和U3 都
截止不导通。Q3 的B 极为0V 低电平,看来无图的故障点找到。
分析故障原因先测量大块的供电,复位,总线电压都正常后代换Flash,存储器,MST9U19A
还是无效,实在无奈关机从大块U8 的146 脚往Q3 的B 极测量,发现其上拉排阻RP13 的
5 脚,仔细对图纸发现RP13 的6 脚为AMP-MUTE(开机静音对功放块复位脚),而这只脚的
工作时序就是开机先有高电平对功放块复位后转为低电平,此现象正好和有故障的屏供电
三极管时序相同,测量发现RP13 排阻的5,6 脚发现其阻值只有160 欧姆,大块已代换过,
怀疑5,6 脚之间漏电,拆下测量排阻5,6 脚阻值无问题,清洗电路板后装上该排阻后开机
图声正常,老化多时故障不再出现! (杭州分公司熊道军提供)

网友:
机型:LCD32K73 机芯:MS18
故障现象:灯亮不开机
检修与分析: 该机器之前是电源坏。维修好之后就不开机,测量各待机电压都正常。没有硬
件损坏,故怀疑是软件的问题,替换(25X40)FLASH,开机故障如上,最后替换用户存储器。
替换后试机正常,故障解决。 (南京分公司:李荣提供)
机型L32E9 机芯:MS19C
故障现象: 老化1 小时左右花屏
维修与分析:通电老化1 小时左右花屏,断电在开又好。等10 几分钟后才会出现花屏。以
维修经验经验应该是DDR 这边出现问题。更换DDR.U205 故障依旧。测量DDR 这边的过孔,
测量U205 第27 脚到芯片U201 阻值有10 欧。明显不对,断开直接飞线。
(南宁分公司 唐福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