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无待机到不出3v5v

楼主(2015-09-23):
    我就喜欢修机器,可能刚入行的缘故,今天来一台Y480,迅速拆机,打开图纸,量公共点二极体值正常,公共点无电压,PQ307  5脚无电压,再向前追,PU301  16脚无电压,接着测量PU3016脚无电压,这下好修了,再来量PR313  1脚无电压,断线了,

这下该好了吧,插电源还不是不行,量待机3V5V没有,这机子病得很重,得上专业仪器检查,上示波器测+3VALWP瞬间产生,+5VALWP没电压,量芯片条件都正常,后级也不短路,换芯片RT8205L,找了一圈没有新配件,在迅维论坛找资料,说引脚定义差不多就行,先找个RT8205A上,不好使,有人说51125代换能行,也有说不行的,哎,怎么弄,找个废板拆个51125上上,我的乖乖好了,很有成就感。

网友:
谢谢天意版主鼓励。

网友:
恩路清晰,维修就是要这样,有理有据

网友A:
这机器我修了不下五台进水的,掉件,断线的地方实在太多,质量差,楼主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修了不下五台进水的,掉件,断线的地方实在太多,质量差,楼主技术还是可以的

这也是进水机,我还是新手,还的向你学习。

网友:
高手过招,三招就搞定了...服...

网友:
代换芯片 换错了会烧板吗?

网友:
呵呵,就喜欢看高手发帖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测量清楚了才能准确判断故障,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修得很快呀,51125与RT8205有的可以换的, 18脚位作用有不同。

网友:
可以有,原来8205L可以用51125代换

网友: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看PDF只要,只要特殊脚没采用,都可以替换

网友:
新手就会使用示波器,不错

网友:
典型的跑电路,下次知道了 这两个待机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C:
有波波修PWM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喜欢最好,就怕不喜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波波修PWM少走好多弯路

没有波波也能快速的修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是进水机,我还是新手,还的向你学习。

这水平是新手了
新手没法混了

网友:
待机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个飞线不细吗

网友:
加油,以后你会成为维修王

网友:
思路清楚,唉——

网友:
飞线哥理论不错

网友D:
技术有所提高,继续努力。

网友:
喜欢是做维修的第一要素,要是当工作来做,那就毁了

网友:
这都被发现了!!!

网友:
老实说现在我修机都是修的麻木了,没有激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有所提高,继续努力。

谢谢,师傅,想你们。

网友:
想你的小路。

网友:
恩路清晰!是把好手!俺 学习的榜样。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有波波神器就是给力 有新料就是秒杀贴啊 维修就怕缺料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修的很好

网友:
思路明了,用示波器测量pwm 今天又提升了一点知识

网友:
新手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
进水机器不是短路就是缺电压断线,需仔细查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大师 我这有一个板子烧穿了的能搞不

网友:
示波器就是个好东西

网友:
联想机器越做越垃圾

网友:
给力给力 好好好好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 楼主维修思路也很清晰 赞一个

网友:
分析思路清晰,慢慢学习,高手都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好经验呀!!!11

网友:
高手 修主板就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