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保护隔离管子是谁控制导通的?看不懂?图错了?

楼主(2015-09-23):
PQ101 PQ102 是谁控制的?控制脚的电压是哪里来的?PQ101是N管4脚电压大于1.2.3脚才能导通,其体内二极管也没法导过去啊后面直接一点电都没有啊.难道是PC112感应过来的???看不明白

网友:
  写的很清楚的哦 G级电压来源芯片的acdrv脚, 建议多看看教学视频。

网友:
1. PU101控制 4脚
2 看下PD101  3脚有VIN的

明白了吗

网友:
由充电芯片控制,在充电芯片得到VCC/ACDET后,隔离管控制极的电压=ACDRV6V+CMSRC19V.

网友A:
20脚VIN供电  6脚应该是分压供电进芯片不记得是大于2.4V还是3点几就会输出34脚高电平,大于19V 给N管导通 产生公共点B+

网友B:
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PC110由于2端不能突变的特性吗,最终P1点这端升至19V,ACDRV这端升至24V,PQ101完全导通。同时PQ102也会导通,经过电感产生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脚VIN供电  6脚应该是分压供电进芯片不记得是大于2.4V还是3点几就会输出34脚高电平,大于19V 给N管导通  ...

楼主的意思是MOS管的导通条件是G级大于S级4.5V才会导通,问题就是S级的电压是哪里来的,是这个意思吧楼主

网友:
复习一下,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信号(2.4V-3.1V),16脚输出线性6V,4脚输出24V打开保护隔离管,得到b+。

网友:
这图纸一看就明白了,上面不是标着吗,但是这图纸设计的挺复杂的

网友:
同意1楼说的,受控于PU101的4脚,PU101的VCC不是由VIN经D101双二极管直接过来吗,得到供电后发出ACDRV高电平控制PQ101与PQ102导通

网友:
应该是这样吧,我也是菜鸟,呵呵

网友C:
请问一下,如上图中的pq12这种多脚的ic,它为什么要设计一堆的引脚,又把这一堆引脚连起来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
芯片20脚的电压就是从VIN过来的啊,,不用经过两个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如上图中的pq12这种多脚的ic,它为什么要设计一堆的引脚,又把这一堆引脚连起来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你说的是PQ102吧??PQ12没见到,PQ102要多脚,才能过大电流啊,不然就容易烧了,

网友:
这是比较基础 的,学多就知道了

网友:
24725应该和24735差不多的可以替代,貌似是插入电源后,19V一路直接到20脚VCC,另一路经过2个分压电阻得到2.6V左右电压到芯片第6脚ACDET,然后第16脚输出6V的电压,这三个条件满足后有两个脚比较貌似有260MV的压差后3   4脚会输出25V左右电压(应该是芯片把19V和6V那个电压叠加了)驱动2个N管完全导通,产生公共点B+。  大概这样 我说的这几个是在没有短路情况下不出B+的维修思路。

网友:
受充电芯片BQ24725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PC110由于2端不能突变的特性吗,最终P1点这端升至19V,ACDRV这端升至24V,PQ101完全导 ...

这芯片是自己内部升压+6V

网友:
PU101的4脚输出低电平开启PQ101和PQ102

网友:
N勾道的话,要搞电平导通,管子G级要升压到25V了,这个图有点麻烦呢,要满足好多条件才会有待机,

网友:
s大于g导通,

网友:
简单理解 就一个高低开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