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独显进水没35V 接着没内存最后刷BIOS

楼主(2015-09-23):
T400 独显 全板

机器拿来按开关无反应,速度拆机打开内存 发现进水,这里进水应该很多机器都有,断了大概4条线,

飞好,35V有电压了
按开关电流上去一些,发现内存电压没有,发现开启脚电压VCC1R5A  L8有一点电压,发现问题,供电脚有电压 5 19都电压 开启脚ON2也有电压,就估计芯片有问题,

把自己料板的集显板上内存芯片换上电压出来了 按开关电流一直上去,报错 好像是1短3长,通过经验感觉好像是内存不过呀,拔下内存还是报错,电流一样没变化,这里开始走弯路了,查内存的 RESET#  ,VREF-CA  ,  VTT,    VDD-SPD ,SMB_DATA_AMT  SMB_CLK_AMT 全部电压要不就是0.75 1.5V 3.3V 没有问题呀
难道不跑码,再测量
VCCGFXCORE: 1.10V
VCC1R1VIDEO:1.12V
VCC1R8VIDEO:1.81V
VCC3VIDEO:    3.37V测量电压为:
-PLTRST,3.37V;
-CPURST,1.05V;
CPUPWRGD,1.05V。
仍然未能跑码!!

拔了小电池能自动触发3次,3次后稳定是0-0.4-1,1A左右,内存不装,装上喇叭报错一短3长,最后没办法,怀疑BIOS了,但是BIOS是16脚的25L64 8M
自己编程器不行,论坛下载几个去同行那边写,
最后居然亮机了,最后附上 T400 独显图纸+点位+BIOS

网友A:
进水机器不好修,是观察到有断线吗?还是缺条件查到这信号线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器不好修,是观察到有断线吗?还是缺条件查到这信号线断?

信号断了 有点位图 要不没法修

网友B:
你那16脚的是用什么刷的啊,这种bios坏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16脚的是用什么刷的啊,这种bios坏的不多

怎么可能坏的不多。只是现在机器很少了 需要座子就行 809F

网友:
唉,现BIOS引起的问题居多。

网友C:
四方形那种BIOS是不是也不好找刷程序的编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方形那种BIOS是不是也不好找刷程序的编程器?

是的 我也是借别人的刷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怕不稳定,有些隐藏的故障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 我也是借别人的刷

有没有哪个编程器性价比高带的座子多的  比较耐用

网友:
大神级别的维修,没刷过16脚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哪个编程器性价比高带的座子多的  比较耐用

没必要再买了 普通的就可以200+ 这样的机器很少了

网友:
这板一下子断了四根线,要是没点位图靠跑线找的话需要费不少时间啊,还有BIOS引起的问题确实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再买了 普通的就可以200+ 这样的机器很少了

好的 谢谢提醒

网友E:
楼主修机的坚持很可贵,给你加5分继续保持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机的坚持很可贵,给你加5分继续保持下去

非常感谢,没办法 在学习中,每台都用生命战斗

网友:
很少见到16脚 的BIOS.

网友F:
很老的机器了 正好需要!下来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老的机器了 正好需要!下来用用

难道没有加分 点支持?

网友G:
IBM的机器进水就容易过孔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IBM的机器进水就容易过孔断线了

但是很好弄 可以直接穿线

网友:
楼主很给力,进水机修起来也没什么压力,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战斗的时候要注意身体。

网友:
感谢楼主的共享,修机器还是要有好家伙式的,尤其是自己开的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