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独显是AMD, T怎么那么难装?

楼主(2015-09-23):
用U盘给笔记本装了WIN7。然后我更新的了独显驱动。驱动人生下载完成后就自动安装。可是安装到最后一截总是装不进去停止了。经常碰到这种情况AMD显卡好像没有英伟达显卡好装。

网友:
到官网下一个

网友:
有的可能是软件不是很兼容,换成别的驱动安装

网友:
不行就用官网的驱动呀

网友:
也可能是显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A:
先换个系统装,以前我就遇见过重值显卡芯片   装系统蓝屏的 不打显卡就进系统了

网友:
用光盘装系统。重新下载最新的win7 镜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系统装,以前我就遇见过重值显卡芯片   装系统蓝屏的 不打显卡就进系统了

我也遇到过。一装显卡就蓝屏。怎么装驱动也不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装显卡就蓝屏。怎么装驱动也不也。

一般这样的 就是显卡部分问题与系统驱动关系不大  但是要先判断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装不了就去官网下载个    总有个能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