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20 插内存掉电,艰难奇葩问题 维修

楼主(2015-09-23):
Dell D820 插内存掉电,偶尔能亮,到LOGO掉电,有时还能亮一会。机器不稳定。按插内存掉电维修。
不插内存的时候不掉电,测量各电压正常。用内存假负载,测信号,电压,地址都正常。还加热了北桥,
病情也不得好转。没辙了,到论坛溜达溜达。也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但都不了了之了。折腾了几个小时。
拿掉内存再仔细测一遍。发现公共点电压17v,有时更低。看来问题在这了。上个图
拆掉了图中一个原件,机器回复了正常。大家猜猜是哪个原件?

网友:
PC5常见,PQ56有可能。

网友:
PQ3本身不良 要么PQ3 G极输入不正常。

网友:
应该PQ56  因为没什么用

网友:
支持这大神的见解,

网友:
电容或PQ56都经常会引起这问题

网友:
电容PC6 漏电了吧

网友:
感觉还是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
等待楼主揭秘,我来学习的

网友:
大家注意看图,PQ56根本就没装,写写着NC呢。不过大家都是高手啊,楼上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PQ3 G极电压只由PR13  PR3 分压得来。还有个方法都不用修,只要把适配器电压提高一点,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对,PQ3不良也有可能,我先换的PQ3,忘记说了。

网友A:
PC6漏电,会不会把适配器电源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6漏电,会不会把适配器电源拉低?

PC6也是没装呀!

网友A:
是啊,也没装,真简陋啊。不过要是装了,他漏电严重,会不会连适配器电压都会拉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也没装,真简陋啊。不过要是装了,他漏电严重,会不会连适配器电压都会拉低。

如果PC6漏电,看电流表可以看出来,通常不会轻微漏电的,只会击穿或烧开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PC6漏电,看电流表可以看出来,通常不会轻微漏电的,只会击穿或烧开路的。

我感觉我拆掉的PC5就是轻微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