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脑(s3000ah)不启动

楼主(2015-09-23):
接手一工业电脑 故障不启动。换家用电脑电源后自动上电,可是点不亮,应该是主板没有正常工作。原机电源挂家用电脑可以正常点亮。请注意原机电源和普通家用的参数区别,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参数的差异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请修过的行家给个建议,因为这个电源的价格TB上新旧差异太大---10倍。

5v =25A   3.3V=20A  12V=28A   家用电源的5V=16A   3.3V=16A   12V=18A

是先换电源还是下手修主板?  谢谢!

网友:
拆开他的电源上的几个螺丝  见一见电源里面的庐山真面目十分有必要   万一里面有孕妇呢  万一虚焊了呢? 这个无需成本  。

网友:
电源瞅过以后 下掉主板上卡槽里面的工业设备 最小系统触发开始   这个时候一般的长城航嘉400W电源绝对没问题负载了  一个CPU 能有多大负载  然后慢慢查板吧   ,版主加油  持续关注中ing~~~~~~  (如果是775针的CPU座子压一压 防虚焊    结合雷雨天气摸摸网卡   专用芯片加加焊)

网友A:
我认为应该维修主板,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否则在家用电脑上不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维修主板,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否则在家用电脑上不可能正常工作。

同意,一般是主板问题多.

网友:
家用电源的电流没有办法满足工业电脑的工作电流,工业电脑也就不可能正常工作。现在好多同一品牌笔记本的电源电压是一样的,但是输出电流不一样,也是不能任意互换使用,大马可以拉小车,小马拉不了大车。

网友:
慢慢研究吧。第一次遇到

网友B:
版主   很蛋疼的问题啊。如果电源问题,修板就绕弯;如果板的问题,电源太贵。弱弱的问一句,就算修板你也要有个电源带的动啊 ,希望版主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很蛋疼的问题啊。如果电源问题,修板就绕弯;如果板的问题,电源太贵。弱弱的问一句,就算修板你也 ...

谢谢 现在的 问题就是不能确定是电源还是板

网友:
版主都求助的问题,我等小白只能坐等观望了!

网友C:
这种服务器主板的电源要求不是太高的,以前碰到个差不多的就是用我们普通的atx代换的,没啥事的,你这个10之八九是主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服务器主板的电源要求不是太高的,以前碰到个差不多的就是用我们普通的atx代换的,没啥事的,你这个10 ...

换个小功率的家用电源  情况和原带的一样---不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个小功率的家用电源  情况和原带的一样---不启动

哦,那就不知道了,我们那个换一个普通的启动起来了就正常点亮了,进系统测试无任何问题,可能当初换的那个电源功率够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哦,那就不知道了,我们那个换一个普通的启动起来了就正常点亮了,进系统测试无任何问题,可能当初换的那 ...

版主可以直接换个新的大功率试试啊。普通的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可以直接换个新的大功率试试啊。普通的电源。

手上最大就是5V=16A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最大就是5V=16A  谢谢

不用。那就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D:
谢谢大家关心!还是板子问题,发了两个电源,居然装上都不启动,我开始怀疑板子有问题,虽然用其他电源有自动上电的情况。找论坛 TB…… 均没有图纸,甚至参考也找不到。没办法了,虽然看上去板子并没有太多灰尘,还是拿出修板的老办法---水洗。^^^^^^^^^^^^^.上电OK。换其他家用电源一样OK。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关心!

网友:
学习了,工业电脑看来比一般电脑主板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家关心!还是板子问题,发了两个电源,居然装上都不启动,我开始怀疑板子有问题,虽然用其他电源 ...

楼主的运气太好了......

网友:
这么操蛋,洗洗就好了?看来以后要备点妇炎洁

网友:
不知楼主有不有注意到原机上的电源是有-5V电压的,这是早期的ATX电源上才有,现在的电源上取消了这个电压,请注意!!!

网友:
这个INTEL的低端服务器主板, 08年的时候网吧里面用了很多,其实没有那么吊,这个只能上个普通的INTEL双核CPU,普通电源足以带起来。当时用的230W的航嘉带几块硬盘都可以。

网友(2015-11-03):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家关心!还是板子问题,发了两个电源,居然装上都不启动,我开始怀疑板子有问题,虽然用其他电源 ...

水洗-请问是直接在水龙头下冲再晾干吗?

网友:
这个电脑最终是什么问题?洗洗就好了?

网友(2016-01-16):
上次我给一台ibm  服务器 换电源  随便上个航嘉 350w   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