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12v整流管代换

楼主(2015-09-23):
一台液晶电视电源整流管CB10100CT烧了,可否用MBR20100CT代换

网友A:
完全可以。。功率比原来的大

网友:
注意耐压和电流就行呀

网友:
可以的,代换的管子参数要优于原来的管子。

网友:
可以正常换的!

网友:
可以的 功率一样 也可以试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功率比原来的大

多谢指教,用MBR20100CT换上后,正常。

网友:
可以的,功率大了很多

网友:
可以代换,只要参数高于元参数

网友:
旧板上这样的管应该不少。

网友:
行的。旧电源板上一大吧

网友:
功率、耐压大于可等于原二极管就可以。

网友:
注意耐压和电流

网友:
可以啊,只要比原参数大就可以,不能低于原直

网友:
答案是肯定地

网友:
随便找都可以找到了。。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一般没事的,不过最好是修好多试试

网友:
完全可以不过最好是修好多试试

网友:
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