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 不触发 PM_PWRBTN#无跳变

楼主(2015-09-23):
             故障:不触发! 待机3V 5V 正常 。IO工作条件: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45394331\QQ\WinTemp\RichOle\ZQUV%$F~[PN1AYFO~9%J59C.png 1:供电+3VA_EC:3.3V正常,2:EC复位: EC_RST#:3.3V 正常,3:休眠信号: LID_SW#为高电平3.3V 正常,4:电源检测信号: ACIN_OC#为低电平OV正常,5:PM_RSMRST#实测为:3.3V 正常。南桥工作条件:RTCRST#3.3V ,+VCC_RTC:3.3V,正常;     按下开关:PWR_SW#到EC,有3.3V 高-低-高电压跳变,EC发给南桥的:PM_PWRBTN#为持续3.3V电压,无跳变,(正常应为高-低-高)EC原型号为:IT8512E,因手头上没这个型号,只有:IT8502E,看论坛说能互换,换上后故障还是一样,BIOS刷过,还是一样故障,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下。。。。。。附上电路图 ASUS F83vf

网友:
+12v电压没起来。。。打3 5v阻值看看短路是否。。。

网友A:
查看EC收到SUS_PWRGD没有?

网友:
条件全满足的话,只有刷BIOS干EC

网友:
你看一下ACIN_OC#是不是适配器过流检测

网友B:
我感觉还是南桥的条件没满足

网友C:
这个机子我碰见过3.5V的供电芯片  3.5V正常 GOD信号不出来的。开不了机。弄了我半天才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我碰见过3.5V的供电芯片  3.5V正常 GOD信号不出来的。开不了机。弄了我半天才发。

你查看下是不是3.5V的 PWRGD信号没出来。

网友D:
谁告诉你这个EC可以代换的?只是后缀一样 比如JXZ 有一些是可以代换 还要看主板 这EC不能代换的  定个EC 再查

网友E:
我似乎觉得还是南桥的问题  你再仔细查查各路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多量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看下是不是3.5V的 PWRGD信号没出来。

PWRGD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还是南桥的条件没满足

除了CMOS电池提供的,供电、复位,还需什么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查看EC收到SUS_PWRGD没有?

有,3.3V,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3.3V,正常!

条件都是正常并具备的,找相同型号的EC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都是正常并具备的,找相同型号的EC来换。

昨晚定了,还没到, 到了换上看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这个EC可以代换的?只是后缀一样 比如JXZ 有一些是可以代换 还要看主板 这EC不能代换的  定个EC 再 ...

我这个后缀一样的,都是JX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似乎觉得还是南桥的问题  你再仔细查查各路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多量几次

量了好多次了!在换个相同的EC看看,不行,在换南桥。

网友:
+12vsus 出来了么!

网友:
检查ACIN信号!

网友:
解决问题了记得回复下

网友:
楼主 最后是哪里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