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能在线刷BIOS吗?

楼主(2015-09-23):
联想IH61M能在线刷BIOS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
建议你还是下载之后再刷吧,在线刷其中有个什么你就笑不起来了。刷之前请先备份原BIOS信息(良好的习惯)。

网友:
用编程器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
最好还是线下刷吧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显示器有的能在线刷blos
主板笔记本好像都不能在线

网友:
编程器刷好点,在线刷容易受BIOS外围电路的影响导致出错。

网友:
可以啊,前提是你要可以开机,其实用编程器刷bios也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