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开机能听到“滴”的一声响,就是没有视频输出

楼主(2015-09-23):
机器是2013年出的ACER的品牌机,开始按正常关机还好好的,没有发现异常。等会在开机就听见机箱内有开机“滴”的一声响,显示屏没有显示!点键盘的Caps Lock大小字母转换按键和小键盘的Num Lock键(数字小键盘)有对应的指示灯亮和熄灭,以为是独立显卡松动。然后擦金手指、代换法换显卡均没有点亮显示器。将显示器插头插在客户维修好的主机上可以显示,说明还是主机问题,于是拆掉独立显卡,接集成显卡仍然点不亮,真是晕死了,用手使劲压住桥开机也不亮!根据键盘指示灯和开机声应该是有信号输出的啊,怎么就点不亮呢?主板是H61H2-AD

网友A:
问题有点麻烦,认真查看板子,跑线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有点麻烦,认真查看板子,跑线路吧

看情况似乎正常,有点怀疑是BIOS资料问题,但是又好像不是,吃不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不要把问题想的那么糟糕,只要你是维修人员,有一定的基本知识和经验,就花点时间查找,

网友B:
我知道有一种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显示器的分辨率调的过高,不知道道友你的这个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开机有没有黑底白字,没有的话就麻烦,有就应该简单一点

网友C:
主板诊断卡显示什么代码,用示波器侧信号,查供电摸一下有没有发热严重的原件

.H.

网友:
撤掉全部外设,留内存,用诊断卡看跑码。挡那里。没诊断卡,就要看能不能进BIOS,不能进BIOS,那就靠波了。

网友:
精英代工的 板子 , 修主板吧 。。。

网友:
这种主板有没有门电路?

网友:
加显卡呢 加个显卡看看

网友:
可以加个独立显卡看能不能显示,如果独显也不显,那桥和显示输出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故障确实挺少见,插独显和集显都不行,会不会是显卡供电部分出问题了呢?小小白瞎想的,仅仅只是一个假设,高手勿喷啊,谢谢!

网友:
使用集显的话多数是BIOS 坏了

网友:
h61 可能是CPU坏了,或者CPU供电边上的GPU供电不正常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我碰到过主机挑显示器的。 。。然后就是换个显卡。。最后就到了主板的北桥了

网友:
楼主可以拔掉内存,看喇叭的报错声,有无变化,若有变化的话,说明已经过了内存了。最简单的就是换个cpu,麻烦的话 就刷bios

网友:
独显和集显都不显,估计是CPU的问题了,先测一下供电吧。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多的BIOS 去其次是CPU

网友:
刷bios    换电池    换cpu

网友:
一、把此板的CPU拿到其他机器上面试一试
二、再换块独立显卡试一试
三、使用集显试机时,把CMOS先清一下(有些主板可以设置显示方式的)
四、检查主板VGA口到PCH、PCI-E X16到CPU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D:
谢谢各位坛友的意见,这款主板没有PCI插槽,我的诊断卡没有地方插啊

H55

网友:
开机时看看键盘灯有没有反应。没反应把内存条拔下来擦擦。楼上有人已经说了分辨率高了也会黑屏

网友:
昨天试过拔掉内存就长鸣叫,CPU装到其它机箱里可以点亮使用。这台机器关机是正常关机的,分辨率没有去调过,应该不会太高,晚上在换显示器试试看

网友:
搞定了吗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坛友的意见,这款主板没有PCI插槽,我的诊断卡没有地方插啊

淘宝有PCI-E的诊断卡,买一张,你那种老的PCI淘汰了

.H.

网友:
有可能主板认到独显的,但是独显条件不满足,所以集显独显都不显示

网友:
集成的话  应该是门电路的问题

网友:
品牌机刷卡bio.

网友:
品牌机刷 bios.

网友:
Acer   主机装系统然后赔了我一张显卡,奶奶的,也是滴一声不亮,不过我的集显是可以用的

网友:
把VGA 接口的值打下  没异常就拆接口旁的6脚小元件

网友:
哎呀 真难 卡卡的难

网友:
看描述有点像PCI-E故障,在这个情况下,把显示器信号线插到集显接口上应该是有图像的。如果没有拔掉独显再试,单集显都不显示的话,主板桥的故障大,否则先刷BIOS再做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诊断卡显示什么代码,用示波器侧信号,查供电摸一下有没有发热严重的原件

H61木有PCI诊断卡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PCI-E的诊断卡,买一张,你那种老的PCI淘汰了

不一定通用  有的板子总线不到PCI-E 插了不跑码  唯一能用诊断卡的只有技嘉的自己工厂级的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诊断卡显示什么代码,用示波器侧信号,查供电摸一下有没有发热严重的原件

现在有LPC测试卡、PCI-EX测试卡就是短插槽的那种,不过不是很准

网友:
滴的一声应该过了内存,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好BIOS用备用的17村显示器可以点亮,以为好了,再次换回原先使用的19寸显示器又不亮(包括试集显),但是显示器是现在正在发帖使用中呢,肯定是好的了(这显示器维修电脑经常使用)。还有一个情况,我就用17寸的显示器试试看机器是否可以使用,却启动不了系统。进COMS里面可以看到硬盘,连我做系统的3个U盘也无法启动。换其他硬盘也不启动,怀疑原先的BIOS没有损坏。

网友:
上集显行吗?行就PCIE到显卡这段出问题,不行就主板,确定好方向再修

网友:
下一步改怀疑桥了,哎!

网友:
查pcie上供电时钟正常不

网友F:
再看看北桥到pcie总线上地电阻电容有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再看看北桥到pcie总线上地电阻电容有没问题

谢谢!我再看看。 在本论坛下载的BIOS应该不会也是同样问题吧

网友G:
我也觉得CPU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觉得CPU的可能性大一点

已经代换过了

网友:
刷BIOS,查H.V电压正常不,三基色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放电,换cpu,内存,什么的。最后判定具体是不是板的问题,才好下手

网友H:
这种情况的话,你看下VGA接口的14和4脚没有对地短路,查来源,一般来自于一个门电路

网友:
楼主修好没    先换CPU   不行刷bios    估计能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有一种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显示器的分辨率调的过高,不知道道友你的这个是不是这种情况

分比率不对 开机也会有显示的喔!

网友:
内存条子吧

网友J:
即然刷好BIOS用备用的17寸显示器可以点亮,且现在这台机的显示器在其它机上也可用,就有可能是原先有显示器频率设定过高或显卡供电偏低。

网友K:
见过北桥到pcie槽有三条线短路的,,正常跑码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见过北桥到pcie槽有三条线短路的,,正常跑码不显

是北桥到pcie槽三条线互相短路还是次三条线对地短路?谢谢您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情况的话,你看下VGA接口的14和4脚没有对地短路,查来源,一般来自于一个门电路

测量过集显的,没有短路,独立显卡因为带换过,估计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即然刷好BIOS用备用的17寸显示器可以点亮,且现在这台机的显示器在其它机上也可用,就有可能是原先有显示器 ...

谢谢您回复,原先正常使用关机的,马上再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最好是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早就换过显卡了!  不过在17寸显示器上可以显示,但是不正常!开机时候屏幕下方有提示按'DEL“键进COMS设置。按F12菜单启动项选择,但是我按F12没有效果,可以进COMS里操作,就是按F12无用,换个新键盘也一样,怪吧!和刷BIOS前一样

网友H:
那你还要查下集显供电

网友:
确定跑马 跑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你还要查下集显供电

独显是桥管,接口没问题,查供电时钟,你集成都不亮,你就专注独显那边吧,看下主板PCE-16X插槽下面有没有哪个谐振电容坏了之类的

网友:
换显卡吧,很正常的,你这个没有检测到显卡,只是主板自检已经通过了

网友:
估计CPU还有桥都有很大可能,桥有问题也不会显示,CPU的集显部分出问题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再看看。 在本论坛下载的BIOS应该不会也是同样问题吧

如果再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分比率不对 开机也会有显示的喔!

如果超过了显示器的最大分辨率  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碰到过好几次了,可以正常进系统,而且还能听到开机的欢迎声音,就是屏幕不显示  我遇到过

网友:
刷BIOS  换CPU

网友:
把coms恢复出厂试一下

网友:
先软再硬,加个显卡试试,没显示的话,刷BIOS。。按步周修

网友:
  有显卡没?插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