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上网本D15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9-23):
ACER上网本D150 进系统掉电    测量各大供电电压正常,扇正常,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板号:LA-4781P

网友:
掉电原因比较多,先最小系统测试,开关休眠开关都有可能。

网友:
看公共点管子有没有打开 很有可能是公共点没有完全打开引起的

网友:
板载CPU,加焊一下,这款机没什么印象

网友:
检查仔细 有没有进水 腐蚀 进系统掉电 进PE试下。

网友:
去掉硬盘进PE看看!1

网友:
建议刷BIOS   比如宏基4738就有无规律掉电  刷BIOS就能解决

网友:
对,进PE看下掉不掉。

网友:
估计还是供电不足引起的,进入系统时耗能增加导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