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A-120检测不到声卡(小白经验)

楼主(2015-09-24):
前些天客户送来台主机报故障时上不了网,开机插上板载网卡接口,右下方的网卡显示还是打叉。直接插PCI网卡就交货。今天客户又送来,态度恶劣地说我把它的电脑修坏了:”原来上不了网,现在声音也没了“    晕。。。无语只能返修。。。
重装无效,BIOS设置正常。
声卡芯片型号螃蟹AL662 ,我这种新手找块料板拆个直接换上,换上故障依旧。。。
小白没招了。。。上论坛找到AL662的PDF,得知 5 、6、10、11为关键测量。这下开工吧
测5、6、10对地阻值都是460欧姆左右,11脚50-100K左右,不正常。
心想网卡刚坏没几天声又挂,太巧了吧,会不会是桥有问题了,测者11脚对地阻值压下桥阻值在跳动。。。
应该是桥松了,直接补一下桥,开机网卡声卡正常了。
本人超级小白,刚开始学主板维修,维修思路很乱,看了许多坛里大神的帖子,万分感激膜拜,大神们见笑了
附上声卡引脚功能图

网友A:
常修板的人,网卡声卡都出问题,是要考虑桥的事了。不错能修好就是成就。

网友:
USB阻值多少,你测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修板的人,网卡声卡都出问题,是要考虑桥的事了。不错能修好就是成就。

网卡、声卡同时出问题这种机率太小了

网友:
楼主,不错,能修好就很不错了

网友B:
kiem tra chan 25 38 phai co 3v3? khong co cau daaay 3v3 vao chan 25 va 38 ?neu co du nguon thay thu con alc 662 khac

风神一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可以把网卡声卡全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em tra chan 25 38 phai co 3v3? khong co cau daaay 3v3 vao chan 25 va 38 ?neu co du nguon thay thu  ...

请说中文好吗??  不要说英语!OK?

网友:
檢查阻塞25和38必須有3V3 ? 3v3的合作杜執法源的項目,而不是其他ALC662
Jiǎnchá zǔsè 25 hé 38 bìxū yǒu 3V3? 3V3 de hézuò dù zhífǎ yuán de xiàngmù, ér bùshì qítā ALC66

网友:
秀英文 烧包

网友:
呵呵,细心,给我直接给客户加个PCI声卡就完事了

网友:
网卡和声卡同时故障一般都会想到是桥的问题了,楼主的分析判断很正确。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生意不行是桥的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