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侠帮忙诊断T400主板问题,感激不尽!!! “自动开机,断电,再重启,断电...”

楼主(2015-09-24):
联想T400笔记本276594U,购于2010年1月,上月底底部进水,笔记本当场断电,晾干后插上电源就会自动开机(屏幕有时亮几秒),然后断电,再重启,断电...
本地维修认为主板问题,于是购买了新的对应型号的主板63Y1191。

但是今天装好后出现完全一致的问题,即“自动开机,然后断电,再重启,断电”,目前排除电源问题(已经试过不同电源),移除光驱和硬盘后仍可见信号灯指示“自动开机(目前屏幕还没有亮过),然后断电,再重启,断电”,真是不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了,所以在此 ---

跪求大侠帮忙诊断T400主板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A:
内存和cpu换过了吗?

网友:
建议专业人士维修看看

网友B:
按你说的新板也和旧板一样故障,可以考虑一下开关小板上的电路和开关。

网友:
找芯片级维修

网友:
去维修店找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新板也和旧板一样故障,可以考虑一下开关小板上的电路和开关。

请问小板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和cpu换过了吗?

没有,难道其中一个烧坏了?

网友:
找维修人员吧

网友:
我想说 购买了新的主板是你自己买的 自己换的 ??

排查下要是主板问题建议返修吧

网友: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故障就最小化试试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这机器电池没电 重启三次才亮啊

网友:
估计你不是维修人员都没分析过就发贴

网友:
你这样啊,裸板加电试试看看,吧内存和U 都换一下,吧小班也去掉

网友:
开关漏电了吧,哈哈。浪费一个主板

网友: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专业修电脑的吗 估计你是小白啊 自己就是想省钱 自己装的吧

网友:
笔记本这块 你还是找月饼比较好!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这机器电池没电 重启三次才亮啊

大哥,有些东西不要太。。。。。。。。

网友:
查下CPU供电电路这块,有可能是CPU供电电路这块,供电不稳定,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cpu 内存换掉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找个维修的看下

网友:
不装电池或电池电量低线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