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时重启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24):
问一下大神们,主板不定时重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多?有张MSIX58 PRO,冷的时候开机能进系统,用热了就会重启,有时见到LOGO又重启,有时又可以进入系统用一下,就是很不稳定,这种板要怎么查问题所在呢?有可能南桥或IO虚焊吗?我是在想,能进系统使用,最长时能一天不死机,这样,零件应该没事,不知我这想法对不对,请大神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A:
电脑重启要先看看是不是cpu超温了,我就被这个问题坑了好几回,刚开始能开机进系统,正玩着结果自动关机了,然后再开就进不到系统了,总是启动到一半就关机,一摸cpu烫手。你可以先排除一下这个,有时候也可能是病毒在作怪

网友:
一楼说的有道理,但还是要排除硬盘,坏道太多的可能。

网友:
一楼说得对,看看是不是CPU温度问题

网友:
u散热和电源问题先排查

网友:
CPU温度,内存有问题都 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重启要先看看是不是cpu超温了,我就被这个问题坑了好几回,刚开始能开机进系统,正玩着结果自动关机了 ...

这样一般情况是萨热的问题 你可以看看桥跟CPU萨热的状况

网友:
不定时重启遇到电源坏了

网友:
看北桥吧,X58的通病,多半是虚焊了

网友:
那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测一下CPU温度,扫下硬盘看看

网友:
看看电源在开机时,5V是不是偏低,我就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
观察一下CPU  或者换一个功率大的电源试试吧

网友B:
先排除系统散热问题,然后在换ATX电源试试

网友:
温度多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系统散热问题,然后在换ATX电源试试

是不是换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啊?可以说明一下原理吗?

网友:
应该是温度太高了,你看下散热正常不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再从硬件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