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大神来看看,小米3移动版!无sim卡。

楼主(2015-09-24):
本人于八月份换的手机屏幕,现在待机久了,无sim卡,重启一下也会好,就是时好时坏吧,也刷机了,不管用,基带版本也有,识别码也有,112拨打不出来,显示无服务,什么问题?

网友:
换手机卡试了,不行,卡槽接触点也调了,

网友:
拨打112,不在服务区。

网友:
兄弟和你一样的问题,我也是跪求大神,我自己连基带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换的基带芯片多少钱

网友:
用户在这求助 不容易  只能告诉你 找个专业修手机的去修

网友:
这貌似是米3的通病了

网友:
问题是值不值得修了,要是花钱也修不好,就太折腾人了,换屏都花200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网友:
打不了112说明没信号,先修好信号就好了,估计换屏的时候,忘记盖上天线接口了,或者盖的不紧

网友:
是不是换了总成带框的屏?  如果是的话我就知道怎么解决      是的话 回复我 或@我 来解答

网友:
是的,换了屏幕总成的屏

网友:
@exe80901  确实是换了屏幕总成

网友:
六月份在售后才换的米3联通版屏总成,没收修理费,花了290元。

网友:
加焊基带IC

网友:
回头试试,换个基带又的100元,

网友:
是信号有红X还是直接提示么有SI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