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85机器主板问题

楼主(2015-09-24):
时间:2015.9.22
地址:维修间
人物:联想G485 版号:LA-8681P
问题:触发指示灯一闪,电流表指示短路,然后掉电,动作时间在三秒内完成
分析:某路供电存在短路

拆机,发现有少量进水的痕迹,于是清理,发现进水位置主要在U501上,清理后发现U501的10脚上断线,于是把芯片拆出来,发现芯片底下的9脚也烧掉了,看到图纸发现这个9脚是上管的控制级,测量下,上管已经击穿,发现图纸上和芯片上的U501型号不一样,于是定芯片,芯片上的代号为88 FG,而图纸上型号是TPS51212,根据卖家的实物发现外观不一样的,于是按实物定件。这个是产生1.5vp的电压,这个电压经过短接点后变成1.5V,然后给APU供电及其它芯片的供电(这里修到最后的问题我有点搞不清了,哪位给分析下,问题在最后)。看图纸:

在等配件的同时,将U501及上管拆了,发现能加电电流表且不短路也不掉电,但发现电流0.9,跑到1.0然后再到0.89,几秒后APU及桥烫,特别是APU烫的不行,赶紧断电,才发现这里的供电是须要给APU的,于是心里想,有可能是少了这个电压造成的发烫。

等到配件了,于是芯片连上管一起换了,为了防止出意外,将PJ502和PJ503断开,发现这里的1.5V供电出来了,且电压正常,把断开的接点重新连上,发现电流还是0.9,跑到1.0然后再到0.89,几秒后APU及桥烫,查下其它供电,都有且正常,于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心里AMD再高温也不能这么高吧,发愁时运气真好,又来台G485要求配个适配器,正好上电源发现这个机器亮机时电流没有这么高。赶快把人家电源贴上标收钱,心里想电流这么高且高温是短路造成了,这时无意中发触到内存条时发现条子很烫,再查这里的电压也给内存供电的,直接取下内存,发现电流还是这么高,换根内存发现内存不烫了,原机的条子已经烧了,再来看板子还是不正常,查仔细查图+分析后决定先取APU,上280T,取后APU发现电流能上到0.09然后掉到待机且可以再触发。这个APU上次换过,家里有一片须要植球的,于是找出来植好有铅,上机,等冷切后试机,没上内存电流0.4左右,且有跳变至0.35左右,说明有动作了,上条子,一路电流上扬,外接已经亮机了,装机测试发现没有声音,其它正常,这里也走了弯路了,因为原机安装的是XP系统,于是给客户的C盘备份重装系统,安装完还是没有发现声卡,结过三个小时的斗争,才发现原来此机不能安装XP,安装win7各功能正常,幸好没有拆机再去修声卡,唉,大意了。

现在来提问,为什么这个电压会烧APU,
理由是这个电压也给其它多个供电芯片提供供电,难道所有的芯片供电都能可以20V供电

最后的问题是这个版号的板子也修了几台,型号有其它的,不是这里的供电问题为什么也容易不这个APU????哪位分析下看来得备几个这U了

写的这么多,你们就给加加分吧,你们加分自己分又不会减少的,做教程也是不容易的

网友:
写得不错 加分 只是这里不大明白 楼下解答

网友:
东西看懂了 但编辑太随便了   整理下会比较好

网友:
amd apu 还是很容易挂的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继续努力。

网友:
现在的AMD板载 坏的太多了  绝对是个超级大坑。。。

网友:
坑越多越好  维修不就是这样  都做的跟广告说的坚若鑫石我们还干个球

网友:
坑越多越好  维修不就是这样

网友:
上管击穿,1.5VP所到之处烧坏没什么好解释的,只是烧了有点多。不错已加分。

网友:
一个1.5VP烧这么多东西, 电流太大了

网友:
APU容易烧是因为其自身发热量大的因素造成的,任何处于高压、大电流和高温状态的元器件其故障率都相对高。

网友:
就烦AMD芯片组

网友:
看起来有些吃力,但是还是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很好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个1.5VP烧这么多东西, 电流太大了

网友:
这个字大的看到眼都 花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最好每款都整个通病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加油

网友:
思路很清晰 ,

网友:
基本上APU烧了客户就不修了。现在维修难做啊

网友:
20V只是瞬间,短路时电压就接近0V了

网友:
加油吧,,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 确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