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插槽供电和信号都是和地断开的吗

楼主(2015-09-24):
主板上的内存插槽、显卡插槽、cpu插槽、sata插槽、usb、pci插槽,它们的供电和信号都是和地断开的吗?

网友:
楼主你想了解什么?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什么  ? 当然是断开的 ,,连接的话   都接地了   ,,就没有电压 和信号了

网友:
我没看明白LZ想说的意思

网友:
正常情况下供电是断开的    有一些信号是需要低电平的

网友:
供电与地肯定是断开的,不然不就短路了

网友:
和电源不连的断开的,但对地打值是有的阻值的不知道是不是要这个

网友:
表示没看懂楼主问的什么

网友:
该断开的断,不该断开的不断。

网友:
楼主,这个当然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