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式热风枪大家是如何调温度和气流

楼主(2015-09-24):
气泵式热风枪温度设定和调节气流焊接元件是如何调的
1、小电阻、贴片电容这些小件应该如何调
温度和气流
2、场
应该如何调温度和气流
3、5mm的贴片
应该如何调温度和气流
4、10mm
的贴片应该如何调温度和气流
5、20
mm的贴片应该如何调温度和气流

网友:
还是经验吧,很难有固定规律

网友:
300---400°都可以的    风量调2-3挡

高手用罗铁也能拆焊小圆件

网友:
每个地区的气温不一样的,所以设置也不一样,只能靠自己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