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供电求助!

楼主(2015-09-24):
好久没接到主板了,今天接了一块华硕P5VD2-MX SE老板,开机不跑马,测CPU无供电,供电芯片型号BD-DL,是一块很小的芯片,有15脚,有哪位大师有这芯片的PDF啊~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芯片都没有 好像定义都很少  我好几个都没找到

网友:
找PWM电路维修嘛

网友A:
此板已修复,不是那芯片问题,是桥没有供电导致CPU没供电,桥的一个场管坏了,发个剪图给大家看,我也是剪别人过来的, 论坛有你们更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已修复,不是那芯片问题,是桥没有供电导致CPU没供电,桥的一个场管坏了,发个剪图给大家看,我也是剪 ...

这应该是北桥旁边的Q307MOS管??

网友:
图上不是说了吗是PQ14,型号9T15GH,是总线供电的场管

网友:
第4脚是EN脚

网友:
哦我想知道楼主搞好了没,是不是桥的场管

网友:
没图纸的版只能凭感觉,凭经验修 了

网友:
华硕板没有图纸点位只能是摸索着来修了,还好楼主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
总算修好了,经验只高了,谢谢分享

网友:
华硕板一般不太好修,点位图不会看!!

网友:
原来如此,CPU无供电,是不是没有VCORE电压?
原来是桥的场管出问题导致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查开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