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19B300NW有显示器无信号,接VGA却黑屏

楼主(2015-09-24):
三星S19B300NW  屏型号是LTM190BT07 开机无信号显示器正常,接VGA电源灯就一闪一闪,黑屏。程序已刷过。不接VGA还是5V屏供电,接VGA就没有了。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好像一接VGA就屏保待机了一样。

网友A:
刷程序看看,三星很多都是这样的  最后刷程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看看,三星很多都是这样的  最后刷程序好了

已经刷过2个了

网友A:
有测VGA的阻值正常吗?正常那就得找驱动板上有个小电阻 我记得是1K电阻换掉就不会的 是对这5V电路出来的那个

网友:
刷程序看看,不行吧VGA口旁边的那个24cxx换了试下

网友:
接口电路要查一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三星这个型号基本是程序问题   对准屏型号才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测VGA的阻值正常吗?正常那就得找驱动板上有个小电阻 我记得是1K电阻换掉就不会的 是对这5V电路出来的 ...

大概什么位置,这个5V是接VGA后有个场管给截止了

网友:
是不是VGA口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