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A770E3主板 通病

楼主(2015-09-24):
映泰 A770E3主板  CPU无供电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ISL 6323B    24脚开启电压0.9---1.2V  没有     仔细查看链接的电阻  无穷大     先试着更换了个10K 电阻      测试  24脚 只有0.3V电压  还不对   ,又找了个2K电阻装上   测试   电压有0.9V  的     CPU跑码了   ,主板亮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才好

网友:
这个还有一个排阻的问题也会CPU无供电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继续再接再励!

网友:
这不算通病,这个一般情况可以不用弄10K电阻

网友:
这个华硕上面遇到过  也2.2的

网友:
修的这么随意

网友:
是通病吗还没遇到过

网友:
电阻的问题?

网友:
有图说明一下我们就加分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主板,开机正常等个10多秒后CPU和总线供电就没有了。

网友:
是103排阻吧

网友:
管理芯片是ISL 6323B    这个芯片也经常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CPU供电开启信号没有的 也不算通病吧  以前修到个CPU供电的DVD电压不对的 要配平电阻 那个搞了好久才配出正常的电压

网友:
楼主修到很多这样的板子了吗?。。!

网友:
高手真多啊 ,,,, 啊

网友:
学习了,是个思路!

网友(2017-06-30):
这里的电阻一般是1K的,1K的电阻好像比2K的电阻要好找点

网友:
电阻阻值越大,另一端电压越低,楼主为我们试验了结果

网友:
缺开启啊,,好经验

网友:
表示映泰喜欢坏472排阻这个还不算通病。。。。。。。。。。

网友:
修得不错,我也要努力学习。。。。。。

网友:
修得不错,我也要努力学习。。。。。。:ciya:

网友:
是电阻变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