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独显待机正常0.01,开机电流上升到0.9A回落到0.8左右不亮

楼主(2015-09-24):
dell 1427独显待机正常0.01,开机电流上升到0.9A回落到0.8左右不亮,量电感 电压正常,就是pl3无电压,摸南桥有点热。测晶振电压也正常 。想想刷BIOS试试,不行再换南桥。BIOS很难找,后来从某宝上买了一个。刷后正常亮机。但显示完LOGO后白屏,可能是引导出现了问题,进PE修复引导。开机进系统蓝 屏。因为是xp系统,果断进BIOS将SATA MODE由AHCI改为ATA。重启测试一切正常。

dell 1427独显la_4841p R20.rar

网友:
都不先搜索下。就直接买呀

网友:
我也一般在淘宝上买  下的好多不行 麻烦死人

网友:
都不先搜索下

网友A:
再发一个解决网卡出现黄色感叹号,网卡不能用的BIOS。

DELL 1427 板号LA4841P解决网卡感叹号.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发一个解决网卡出现黄色感叹号,网卡不能用的BIOS。

这个BIOS我已经有了,谢谢楼主。

网友:
看电流CPU已经寻址了,可BIOS程序坏了,配置不成功,所以不亮机

网友:
我手里有两台一样的电流到0.9不亮,BIOS刷过,还是显卡这部分故障,显卡换过了,不知是不是小板问题,小板没图纸啊,